三星785偏黄色,轻按尾板能够正常显示

楼主(2009-10-30):
各位好,三星785偏黄色,轻按尾板能够正常显示,补焊之后蓝屏,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三星

网友:
重新补焊,LS说的正确,连锡了

网友:
可能是板子上有短路。

网友:
肯定是那里连锡了,重新补焊一次,并细看是那点连锡了。

网友:
已经找出来了,是一个LM2466坏了,补焊也没用,干脆换掉了,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