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整流二极管的代换

楼主(2009-10-30):
小弟我以前是修家电的。所接触到的二极管。不管是桥式整流的,或者是主电源输出的二极管,
我用数字万能表二极管档测量,基本在300多至700多的阻值。现在修ATX的电源。我发现好多的整流二极管。阻值都很低。
刚刚开始 以前的经验误导我很久。误以为阻值只有100多的二极管击穿了。实际上并没有损坏。

   所以小弟在这里请教下。那位兄弟能解释一下呢。小弟我感激!

网友:
ATX的电源大多用得是快恢复二极管

快恢复二极管:有0.8-1.1V的正向导通压降,35-85nS的反向恢复时间,在导通和截止之间迅速转换,提高了器件的使用频率并改善了波形。快恢复二极管在制造工艺上采用掺金,单纯的扩散等工艺,可获得较高的开关速度,同时也能得到较高的耐压.目前快恢复二极管主要应用在逆变电源中做整流元件.

网友(2010-01-17):
多找几个同型号的对比,如测出来都是一样的,不可能这几个都是坏的,,自己都能总结出来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