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tsu VL-17SE是不是屏的故障?

楼主(2009-10-30):
1、打开显示屏电源后出现白屏,白屏三秒后慢慢暗下,见有无信号字符提示,进DOS延迟的历害,根本不能操作。
2、进XP系统,显示屏较亮,桌面图标十分模糊,象被盖上了一层白膜。鼠标延迟不能操作。可以调出控制菜单,但很模糊.
3、主板5V,12V,2.5V供电正常,屏线接触良好,屏电路板上3A保险电阻正常,有5V和3.3V供电电压。
屏是:M170E5-L05
屏芯片:CM2706A
请问下一步该查哪里?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VAA.......10.5V
VGHS.... 22.8V
VCH.....  17V
VGL......-6.6v

网友:
可以明确地说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