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所有PCI-E的显卡都不让检测真急啊!

楼主(2009-10-30):
我遇到了所有PCI-E的显卡都不让检测,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在基地上下载的测A卡的六种软件都用了都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哪里有高手啊!

网友:
把你的测试情况具体说一下

网友:
我制作的显卡检测软件只能测AGP显卡,不能测PCI-E的显卡,真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大家给个意见吧!A[1].part01  A[1].part02   A[1].part03   ati1[1].part01    ati1[1].part02    ati1[1].part03  以上都是检测显卡的软件其中三个是一组解压出来都是一样的我只用了其中的一中,别的都一样也用不上,是不是必须全部解压过去才行啊,但解压了都一样又复制不过去,必须改名才行,哪个高人给点指示吧,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你的软件是什么?写出你邮箱~~我发个给你吧~~464784980@qq.com

网友:
换个版本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应该是你操作的问题。解压一个就行了。这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