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的高压包怎么放电?断电静放一天可以自动完全放电吗?

楼主(2009-10-30):
CRT显示器的高压包怎么放电?断电静放一天可以自动完全放电吗?

如果是CRT的彩色电视机,一般是要进行放电的,修了几年的CRT彩显,还没放过电,也就是说CRT彩显的高压帽一般不用放电的。但是在拆之前有点准备还是好的,断电的情况下,就算是存有上万伏的电压,也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只是吓一跳而已。

网友:
使用万用表笔 一头良好接地 一头插到高压帽里 听到啪的一声 放电完毕

网友:
一手摸地。一手摸高压包。听到啪的一声放电就完成了。可以放心测量

网友:
用放电棒接那个地还有一头接高压嘴就行了

网友:
两把螺丝刀 一把接地 一把伸进高压帽里面 两把螺丝刀金属部分一碰 听到啪的一声就OK了

网友:
发表于 2009-10-30 15:49 | 只看该作者 一手摸地。一手摸高压包。听到啪的一声放电就完成了。可以放心测量
这种玩笑不能开!

网友(2009-12-17):
他自己估计试过,呵呵!

网友:
用人体放电,玩笑开大了。电流通过  手——心脏——手  流到地,不打死人,也要电昏吧。

网友:
我一般都是断电后把450V的电容放电一下,然后手指直接摸进高压帽,都没被电过

网友:
按照3楼做法  不会有啪的一声    只有啊的一声

网友:
希望,对自己的话负责。三楼

网友:
好像crt显示器的高压包断电后就没有点了,(泄放型)。倒是400v电容要放电

网友:
如果你要放电,你可以通过灯泡对地放电!!这样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