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规格型号零件!

楼主(2009-10-30):
window

网友:
压敏电阻吧

网友:
陶瓷电容吧

网友:
现在是两脚直通,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网友:
好的 是电阻之类的元件

网友:
看这像热敏电阻

网友:
就是C410不知道是不是电容、/?

网友:
应该是电容,从他的位置来看

网友:
是电容,两脚直通就是见马克思了。

网友:
是C开头的就是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