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310跑D4,大家帮忙看 看

楼主(2009-10-30):
K9N4-MS-7310,,,客户拿来的时候插上测试卡跑D4,有时候跑00,FF。单桥的NF4.。。。以为是虚焊。马上上土炮BGA,从新植株。焊好了,上电还是跑D4不过,白高兴一场,经过研究,难道是桥坏了,于是在网上买了一个全新的桥回来。。。。在次焊上还是跑D4,这
回纳闷死了,亏大了。60块一个桥包递,内存条已经换过了N条。工作电压都正常,内存1.8,CPU1.5,晶振波形正常,,,,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开机针3.3触发瞬间拉低2.9V后又回到3.3了,一般情况下都是拉低到0V才算正常,,难道IO有问题。型号是W83627EHG,这种情况V星的板出现几次了都没搞定

网友:
那就换IO看看拜

网友:
有可能是I/O,不过还是先查内存供电...

网友:
见过这样的故障,换条TOSP封装的内存看看,不是接触的问题,不行再换IO.

网友:
换IO不行的话 在刷下BIOS

网友:
D4内存的问题多,查一下内存的SPD  和系统管理总路线电压正常不,打一下值看看,再不行就刷BIOS换IO了

网友:
内存238脚3.3V电压正常不  我上回也是一片板跑D4 内存3.3V电压只有2.9V  没有搞定 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
MS-6这个芯片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直接换io  这块板子是有io发送开机信号

网友:
D4应该是不过内存
查内存工作条件
1PIN VREF 0.9V
周边电感1.8V(主供电)
看是否有上啦排阻,有的话也侧一下0.9V。
119 120pin SM总线 一般是3.3V
238PIN SPD电压 一般是3.3V

都正常的话刷BIOS试试

网友:
哪位有这个板的BIOS资料,,我在网上找不到,,,,,我先查一下工作电压,再不行可能就要报废了

网友:
刚才我查了一下,238脚,待机下没有电压出来,1脚有0.88V,119.120脚有3.3V,供电脚3055有1.8V,,

网友:
测量内存槽的排阻,看是否正常

网友:
桥的问题,修不好就给我吧,我要了当料板
qq:799081106

网友:
楼主不知83627是高电平触发方式开机的吗,没有电压的那一脚才是接io的呢,你说的到零伏的跳变是低电平触发方式开机的io.最不能理解的是前几楼还叫嚣着让换io,无语!

网友(2009-12-05):
楼主 你的是 238脚 的 电压没有吧啊。。。螺丝孔边上 或者板底 断线了。烧断的 。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