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600A键盘部分键不能用

楼主(2009-10-30):
联想昭阳E600A电脑键盘的9 0 P [ ; ' / 不能用,换了个新的键盘也是一样,不知道是哪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今天闲着没事,拆机自己解决了!!

网友:
楼主你应该说说你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什么问题呀

网友:
看看有没有键盘管理芯片,不行的话就做南桥吧

网友:
应该是键盘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先插拔下,不行加焊键盘芯片。打键盘口阻值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多发些照片!

网友:
我修过这个,是插座的问题,不是键盘口,是键盘口接的显卡板子上对下面板子的座子接触不好

网友:
肯定是接触不好造成的。。

网友(2009-12-23):
这是个通病 !不知道的话你把主板修报废了多修不好!明天看我的帖子吧

网友:
键盘芯片或者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