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电脑开机与屏有关

楼主(2009-10-30):
昨天接到了一个HP 520的本,来的时候是不亮,接可调电源电流到0.4A不动了,查CPU电压为0.96V ,北桥电压均有,根据以前的经验盯电流一般是显卡的事,此本用的是945G的北桥集成显卡,换了之后现象依旧,到此为止没有了头脑,抱着试试的想法接了下屏,竟然亮了,可能是由于屏线和主板构成回路点亮了屏
cpu
显卡
电脑

网友:
有些机器要检测到外围的某个设备才能亮机的,裸奔对有些板不管用

网友:
是的 最近修的2个机器就是这样 要接屏才能亮机 DELL X300 还有个是BENQ R55 就是这样

网友:
还有的机器电流很低就开始跑码 只有0.5A就开始跑(裸板)的机器都有 我碰到过

网友:
我 早个几天修了一台这样的本怎么没发现这种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