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动上电且各基本电压都没有

楼主(2009-10-30):
新手求教: 主板富士康G31MX-K,故障是插上电源自动上电且无复位,主板CPU供电、内存供电、北桥供电都没有,IO是IT8718F-S,IO不会发热,主板没明显烧毁痕迹!

网友:
是不是南桥或者IO 有问题了。

网友:
自动上电,是接电源,绿线直接被拉低了,沿绿线跑线到I/O,有可能是这条线上有三极管,电容等出问题了,也可能是I/O有问题

网友:
检测卡能检测到电压不能,你重启下看复位灯和时钟灯正常不。

网友:
开机线路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  跑一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是什么元器件的问题呢,需要怎样检修?
谢了!

网友:
找个电路图不然和你说了也没用,这个你要看开机电路了

网友:
不懂哦! 知道主板型号 可以找到电路图吗?

网友:
这上面应该有的,我修基本上不用电路图的,除非我查出哪个电压不正常的话才去看图

网友:
楼主建议跑一下电源绿线的相关电路,有的到IO,也有到南桥,也有的到专用芯片,看看谁拉低了,电源有问题也有可能性的哟

网友:
I/O或南桥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按你的意思跑了14针的电路 经过一颗一边2脚一边1脚的(不知道什么封装了)的小三极管就不知道往哪里出去继续跑了~ 经过元器件跑的线路很不熟!

网友:
回复 网友D:

量下那个小三极管是有没有坏;;一般自动开机的话这个管子坏的多··

网友:
你就不会先清个COMS或刷个BIOS试试,先来简单的,如果没有编程器放弃吧,毕竟修板不专业会扩大故障

网友:
上电流程问题吧
开机不正常各点电压当然没有
换IO试试
60%是IO或IO中间线路

网友:
换IO,这种IO很容易坏的

网友:
先换一个IO试一试,有可能是IO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