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48特殊短路维修一例

楼主(2009-10-30):
接手华硕848主板..型号为P4P800S-X..上电后大概五秒左右掉电..可以正常跑码..不接4口的CPU供电不掉电..查CPU供电12V接口对地阻值正常..打了下CPU主供电电感对地阻值为0..把下管全部下了还短..再换上好的也还短..短接绿线也是亮一会就电源保护了...无奈..拆电容..最后电感都拆了..还是短..无语了..按道理只能判断北桥坏..但转眼一想..既然从开机到掉电这几秒钟内可以跑码..北桥应该是好的..换了IO..还是一样..接着拆COM口芯片..还是掉..再拆网卡芯片..接着上电..OK..不掉了..我狂晕..绕了一大圈..结果拆个网卡芯片就好了...不知道为什么这款主板不管你上不上CPU..主供电对地都是阻值0..望维修朋友特别注意..

看了下回复..真的很生气..本来大家在论坛上就是相互交流..自己把经验贴上来..为什么总有些人说一些你灌水..你吹牛的话..说实在的..我完全可以做一个潜水者..只看不回..真的很佩服论坛的张老..飞翔..以及各位版主的无私奉献...我这拍照很不方便..从朋友那借了个摄相头..搞了半个小时..把图片上了吧...真的感到没意思..

上CPU时下管对地阻值..也就是电感和VCC对地阻值

无CPU时下管对地阻值

主板条形码..省得有人又说了换了块主板

跑码情况

网友:
估计这板是雷击。你对客户工作没做好

网友:
询问客户说明情况下坏的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呵呵,思路正确,但你拆的顺序不对!!!

网友:
没看太懂
楼主是想说这款机CPU主供电对地阻值为O?

网友:
确定没有其它电容短路?

网友:
有些看不明白,网卡短路拨小四口就不掉电,有些搞好明白,网卡和CPU供电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楼主 你是灌水吧 CPU对地阻值为0  还能跑码   吹了点吧!

网友:
CPU对地阻值为0  掉电保护

网友:
此板的主供电对地阻值就是为0啊..或者是极小极小..不知道为什么..我把经验贴上来..怎么换来的就是你吹牛啊.灌水啊之类的骂声????我下次不发了行吧..潜水就可以吧...

网友:
有一种管子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对地为0,拆掉也是0,在华硕里比较常见,这是正常的。请大家注意。

网友:
楼主:CPU供电的下管的型号是不是D1010D,如果是的话,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打阻值是0,好像短路一样,其实是好的。

网友:
不是0,阻值很小200左右。

网友:
图片没有发出来

网友:
这种管好像是有阻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