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5610不上电 PRECHARGE故障

楼主(2009-10-30):
维修经验
10/28/2009 JSW
ACER AS5610 MB: HBL50-LA2292

故障现象: ACER AS5610不上电
检修过程: 待机电流0.06ma (有点徧高,正常为0.03左右)查POWER SWITCH 二端无电压, 再查 5v 3.3v 无输出, 怀欵此notebook有漏电的现象, 因为无5V 3V 却有0.06ma的耗电流, 不是正常的现象.

查5V 3V电路 MAX8734 的工作条件, 发现 SHDN# 3.3V正常, V+ 为0V 不正常.
<<圖1>>

再量V+的对地阻值, 竟然是0奥姆.  V+ 为 B+ 经 L3 转换为MAX8734A_B+ 为 8734供电. 往前查 B+ 也是对地短路.
B+ 短路, 当然从隔离电路先查起, VIN 经PQ9 及 PQ10 隔离组件为B+供电, 量 PQ9 及 PQ10 的G级为高电平, 二个P-MOS未导通, VIN 实际上没有通过PQ9及PQ10这一路对 B+提供电压, 这就是为什么虽然B+对地短路, 但耗电流却只有0.06ma的原因, 也没有引起短路保护, 和一般B+对地短路的现象完全不同.
<<圖2>>

<<圖3>>

<<圖4>>

再查隔离组件的的控制讯号, ACOFF#  18.21V 正常, PACIN 3.3V正常,  ACON 0V 为不正常, 造成VIN+未对 B+供电. (注:这三个讯号必须同时正常, VIN才能通过隔离组件对B+提供电)

ACON 为PRECHARGE 电路所产生. 也就是当B+预充电压达95%左右时, ACON 会变成高电平3.3V, 但实测值为0V不正常.  再量PU1 的工作条件,发现 VS 18.21V 正常, PU1A 的2脚 3.3V 正常, 表示 PU1 正常工作, 但B+ 由于短路, 电压被PULL DOWN 造成达不到95%的预充电压, ACON讯号因此无法正常发出.

<<圖5>>

所以只要找出 B+ 短路的原因, 即可排除不上电的故障.

考虑故障现象, 觉得5V 3V产生电路最可疑

<<圖6>>

此时断开 PL3, 插上电源, 发现不再有0.06ma 的漏电流, 说明短路发生在 PL3之后的电路上. 查相关组件, MOS 管优先考虑, 拆掉 PQ7 PQ8, 量MAX8734__B+ 还是短路, 进一步想要拆下MAX8734之际, 发现 PC16 4.7U的电容引脚的一端颜色有点异常,  先拆电容试试, 拆下后再量 哈! MAX8734_B+ 对地不再短路, 终于找到故障点.

换上同规格电容, 焊回PL3, PQ7 PQ8 后, 插上电源 待机电流变为正常的0.03ma, 5V 及3.3 v 待机电压正常, 按下switch 上电正常, 跑码也正常. 到此不上电的故障排除.

网友:
不错。楼主思维很清晰

网友:
楼主可否把电路图也一并发上来!!??

网友:
故障很常见,但思路很漂亮。之前我一直以为Precharge是指充电部分。加分。

网友:
Pre-charge 預充電路, 是指對B+充電, 並不是對電池充電. 而預充的目的是防止插上ADAPTOR瞬間過流, 燒壞板子. 是一種保護電路.

网友A:
这个电路就是仁宝设计的最典型的点火回路了。。。LZ思路非常清晰,这个电路,就是工厂很多工程师也摸不太清楚,一不小心就要走弯路的。。。

网友:
包子兄所言甚是, precharge 這個字眼在電路上很容易引起誤解.
提供二篇相關文章,增加功力. 純英文的.

网友:
Pre-charge 預充電路, 是指對B+充電, 並不是對電池充電. 而預充的目的是防止插上ADAPTOR瞬間過流, 燒壞板子. 是一種保護電路
那文问下 PRECHARGE 电路如果没有电压的话  那么插上ADAPTOR 一般是没有主供电产生的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應該是說, 預充未完成的話, 不會有主供電. 相關電路如下所示.

VIN 或其它相關元件或控制訊號有問題, 整個預充就無法完成.

网友:
补充图纸资料,HBL51 LA-3081P

网友(2010-01-02):
思路是好 不过 貌似LZ步骤错了 可能是习惯吧,,如果发现短路 首先想到的不应该去量电压,而应该先打各供电 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