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1进水机维修经历

楼主(2009-10-30):
今日,来了两台联想14001笔记本,一台独立,一台集成,都是进水机器,独立的四分之一进水,键盘报废,进水一个多月,到维修站去过,让换板子,另外一台两分之一进水,主板拆出来后,都用洗板水刷干净,用烤箱烤干,半个小时后,分别插电,待机电流0.02,集成待机正常,另外一台假待机,正常者,3.3VL 和5VL 都有,开关17V左右,按开关,电流有跳变0.02 到0.03,SC413产生一个1.8V ,VCCP出不来,如此情况可以说明ENE KB926工作正常,应该没什么问题。现在重点是找出为什么VCCP电压不出来,由于找不到此板的电路,只有SC413的和一个和这个板子相近PDF,看了下,SC413产生两个电压一个为内存,北桥供电的1.8V 另外一个就VCCP ,既然1.8V 有了,那基本可以肯定SC413没有问题,查了8脚,这个脚是SUSP#信号就是VCCP的产生的开机信号,没有电压,这个就VCCP不出来的原因,沿着这个线跑,这个信号是由ENE KB926发出来的,既然ENE KB926现在工作正常,我想估计是南桥的问题,触发信号先到EC,EC再发给南桥,南桥再给EC信号,EC才能给出SUSP#,按这个思路,把南桥拆了,发现南桥下面有垃圾,由此可见我的判断正确,换好南桥后,插电待机正常,按开关,电流上了,第一台OK .
接下来,看了第二片主板,这个比上面那个问题明显,3.3VLAN 和5VLAN 有短路,查到是南桥短路了,把南桥换了,插电0.02电流,3.3VL和5VL还是没有,测试 MAX8734A ,V+,SHUTDOWN,REF,等正常,ON3,ON5没有,看来KBC有问题,由于手头上面没有现成的KBC ,就把刚刚修好的那个换了上去,这下待机正常3.3,5都出来了,但按开关还是没反映,按电压产生的时序,3.3,5出来后应该是1.8 1.5,查SC413,它的工作条件都正常,换掉一个以前留下来的,一样没动静,不行把刚刚修好的那台拆了下,换上去,OK ,电压都出来了,这个时候电流能上0.5左右,插诊断卡,跑00,有时候电流只能上到0。3左右,很明显有虚焊,把南桥加焊OK

网友:
接下来,看了第二片主板,这个比上面那个问题明显,3.3VLAN 和5VLAN 有短路,查到是南桥短路了,把南桥换了,插电0.02电流,3.3VL和5VL还是没有,测试 MAX8734A ,V+,SHUTDOWN,REF,等正常,ON3,ON5没有,看来KBC有问题,由于手头上面没有现成的KBC ,就把刚刚修好的那个换了上去,这下待机正常3.3,5都出来了,但按开关还是没反映,按电压产生的时序,3.3,5出来后应该是1.8 1.5插SC413,它的工作条件都正常,换掉一个以前留下来的,一样没动静,不行把刚刚修好的那台拆了下,换上去,OK ,电压都出来了,这个时候电流能上0.5左右,插诊断卡,跑00,有时候电流只能上到0。3左右,很明显有虚焊,把南桥加焊OK

网友:
进水的机子要就很简单修 要就很难修  有时候简单到只需要稍微清洗下 再烘干就好了 有的呢 进水后开过机 会短路严重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机器进水后 客户放断时间 等水干了 能正常使用 那么客户就不会想着去维修 省钱啊  能用就OK 但是这样的隐患很大 积水在里面会慢慢腐蚀元件  只到不能用了 没办法才拿来维修 这个时候元件很容易脱落 甚至焊盘都可能腐蚀掉 这个时候维修起来就很麻烦  今天就碰到一个联想E42L的机器  里面都腐蚀掉了20几个元件 掉了几个 还有的轻轻一碰就会掉 幸亏我手上有这样的料板  一一对照 清理补件亮机了 这个机器修得没什么技术含量 完全考验耐心和手工

网友:
是啊,我也修过那样的机器,不是进水,是猫尿,真难闻那个味道。。。,腐蚀的还很厉害,还要慢慢修,清干净了还有个骚味

网友:
我那次修一个三星的P20进水机 修了老半天不想修了   还告诉客户说要换板  等装上了 试试是好的  那个郁闷

网友:
前两天我还见到机子进了小强,板子都烧了个洞还照样开机只是不稳定,拆后洗了洗烤了一下OK了

网友:
接下来,看了第二片主板,这个比上面那个问题明显,3.3VLAN 和5VLAN 有短路,查到是南桥短路了,把南桥换了,插电0.02电流,3.3VL和5VL还是没有,测试 MAX8734A ,V+,SHUTDOWN,REF,等正常,ON3,ON5没有,看来KBC有问 ...
引用 网友A:

南桥更换了 还虚焊啊    叙述有误  要么就是没做好

网友:
楼上各位技术都不错啊,以后请多多指教哦.

网友(2009-12-06):
进水本先烤干 不亮加焊进水部位的元器件   不亮换 南桥    一般看到这样的板子 我都放到BGA上 用0 跑一遍再说   如果不好   量起来很费神不忙的话 就修  忙的话 直接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