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开机几秒后短路掉电。求助。

楼主(2009-10-30):
今收到一台IBMR52机器,之前是插电源就短路。查得是Q17  SI4812跟SI4802坏了,没有现成的管子,找了个FDS6694代4802,FDS6680S代4812。可以开机了。但是开机几秒后(出现了IBM LOGO画面)就短路掉电了,我用的是外接的电源,明显听得到短路的声音。请高手指点一下。

   是不是我代管子代错了?我查了一下两个管子基本上都差不多。代用应该没多大问题。

   还发现一个问题,4802的控制脚跟另三个脚的电阻有时量的只有几欧,有时量得很大。这两个是直接到MAX1901ET的14.15脚的。电阻只有几欧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你这两个场管是不是CPU的高端管,要换就要换容量大的,比原来小容易击穿。而且要把高低端管子一起都换掉

网友:
管子参数都一样呢。这两个管子没有击穿。

网友:
发现1.5跟1V的那两个电杆中1V的对地只有二三十欧,是否正常啊?我查了好久又没发现什么短路的。

网友:
插上电这个电感有点尖叫声,可就是查不出

网友:
建议你看看Q17的4脚到1631的18脚有没断线~

网友:
期待啊,,整出来交流下

网友:
換個一樣的試試

网友:
几欧那肯定不正常了,多考虑下MOS有没有代错,高MOS和低MOS应该是不能带用的

网友:
可能把控制线路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