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2427不触发维修

楼主(2009-10-30):
机器:ACER2427  板号是AG1-910
故障:不触发,待机偏高。
拆机目视主板发现3V  5V电感那边有点痒化,好像是进过水,绿漆快掉了。量了一下没有断路和短路。上电待机为0.1A有点偏高。量3V 5V都有,1.8V也有。但是手摸到北桥时感觉有点热。(不知道为什么),以为是北桥有短路。想换个北桥,后来想了一下,之前修过T40的主板没有1.8V待机电压南桥很烫,电流也是偏高。(?)先等等吧,再量发现U13 U11的有3V 5V进去,没有出来,量控制脚发现没有电压。然后住上查查到一个电阻R48时前面有12V电压,后面就没有了,量一下无穷大,从主板上找10K的电阻换上去,上电待机正常了,自动上电。电流有变化。外接显了。这个电阻其实就要3V 5V电感旁边。可能是进水的原因吧。装起来测试几天都没有问题。一直放着,过了十几天客户过来拿的时候又发现不能开机,不触发。拆机一上电自动开机。接屏显了,来回试了几回都好的,装起来发现还不行。后来发现是不插BIOS电池就能自动开机,一插BIOS电池就不能触发,已为是BIOS坏了,网上下了个BIOS刷进去坏了。不管插不插BIOS电池都不开机了,待机也偏低才0.01A。网了找了好几个BIOS文件都不对。哪位师傅手中有这块板的话帮忙上传个BIOS文件。为什么一插BIOS电池就不行,不插就自动开机。真是程序坏了吗。

网友:
看过南桥没有啊 ,南桥虚焊的嫌疑比较大

网友:
之后修了一台联想昭阳E390A的机器,板型差不多。也是纬创代工的。是独立显卡,拿过来是显卡报警,加焊一下好了。装起来发现问题跟ACER2427的一样,插BIOS电池就不开机,不插就自动开机,自动开家屏有显但是灯管不亮。找了一块一样的板子把BIOS换了。刚开始好的。后来还是一样,真奇怪。

网友:
E390的笔记本我修过很多,暗屏也遇到过,有的是KBC虚焊,有的是休眠开关坏,等等,至于你是加焊接显卡后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到见的不多,ACER2427  和2420应该差不多,这个机器也修的比较多,以前遇到把主板拿出来,就能开机,装起来,有时候没触发,有时候又有,一般都是FBM的南桥虚焊所致,修的多,就比较多就容易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
回复 网友A:

E390后来加焊KBC是好了。测试了几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后来给客户时又是老问题。因为客户比较急所以就没弄了。

网友:
楼主的维修也给我们一个警示  那就是刷BIOS之前一定要备份原机器的BIOS  要是刷新BIOS不成功 还能反回来

网友:
6# 天石科技 这个真的有备份,但是刷回去不能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还是没刷好吧

网友:
刚才看了一个案便例,说是EC对BIOS修改不成功,BIOS错。你看一下,可能有帮助。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5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