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样的屏

楼主(2009-10-30):
这是本本的屏,三星的14寸,20针.请老大们告诉我一下要选择那种型号的通用驱动板和高压板.,,在此先谢谢,,,,

网友:
通用板刷程序,应该刷14。1的屏程序
高压条选用一灯小口的

网友:
呵呵,今天我改了一个跟你的一样的,驱动用乐华2025高压条用普通单灯的就行

网友:
2621的板就可以的啊 不要写驱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把程序传起上来啥。!

网友:
2621免烧程序的。感觉不是挺好。不是很稳定。我都烧了好几个了。郁闷死了啦。

LTN141PE液晶驱动

网友:
2025驱动     高分屏

网友:
用乐华2025的吧,不用写驱动的不好用吧。

网友:
2621免烧程序的。感觉不是挺好。不是很稳定。我都烧了好几个了。郁闷死了啦。

引用 网友B:

RM3251就是以前的2025,不过没有记得出2054芯片啊,有2045的到是

网友:
这是高分屏,用2025L点就很好

网友:
谢谢 各位老大帮忙。。我改好了。。

网友:
这么好的屏应该装笔记本里,怎么就改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