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fan error. T40风扇 FAN ERROR

楼主(2009-10-30):
IBM t40 fan error. T40风扇 FAN ERROR 在bos下能关掉吗

网友:
不能 的 要换风扇的

网友:
风扇换过了

网友:
风扇换过了就是风扇电路的问题吧...风扇有一条线是风扇内部输出一个电压到H8还是PMH4的.忘记了,看看是不是这个线路的问题.线路没问题就换芯片吧.

网友:
确定风扇没有问题就查风扇的控制电路吧,IBM的BIOS种没有关闭风扇自检的选项

网友:
你看一下主板上有个保险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先试试换上去的风扇能不能工作吧, 用个5V试一下. OK的话就照图查温控电路吧, 这个不是很复杂.

网友:
检查PMH4输出

网友:
不知道把风扇接口的1pin和3pin连接到一起 能不能去掉fan errer(风扇坏的情况)

网友:
T40 的不可以改线路的 先换个温控看看
没设想头不好发图
1脚是经过F4保险在到Q1 S级连电压到 看下有没有
风扇的控制是H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