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000笔记本找不到硬盘

楼主(2009-10-30):
我有台华硕M2000笔记本开机就找不到硬盘,不知是怎么回事,硬盘是好的。

网友:
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以前我在工厂修主板的时候,加焊硬盘接口好过

网友:
不行的呀!这个我也都试过了,

网友:
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方法可以搞定呢,请指教一下呢

网友:
SB问题吧
硬盘找不到吗
我都告诉过你东西不能乱丢
砸到人怎么办
就算不砸到人……开个玩笑

网友:
先恢复BIOS默认设置,在听一下硬盘转不!不转的话查硬盘控制系统!

网友:
测量硬盘各个数据线对地阻值.如果正常的话.就换个硬盘IDE接口.  我遇到IBMT40也是找不到硬盘.换个IDE接口就好了

网友:
BIOS清零我也试过了,硬盘转也很正常的,就是在BIOS里面找不到硬盘

网友:
我算是看出来了
楼主是怀疑南桥又不敢做

网友:
硬盘受南桥控制,看一下南桥吧?

网友:
如果数据线阻值,供电都正常的话,那可能就是南桥了,

网友:
我碰倒过一次做南侨就好了

网友:
量測硬碟腳座接腳有無斷線
如果正常就更換南僑吧

网友:
南桥挂了,换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