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维修经验

楼主(2009-10-30):
IBM  T40  北桥:855PM 南桥:82801DBM 显卡:ATI7500
故障现象:触发电流到0.5A,不跑CPU
维修过程:上假负载量CPU工作条件,发现无CPU有时钟,无复位,看来是复位电路的问题.量MINIPCI槽的主复位没有,量ADP3205没有发出VRMPG给南桥,故障一下就找到了.因为核心供电正常,手头又有料板,于是直接更换了3205.故障依旧.至少知道不是3205本身的问题.于是用料板逐一比对了3205周围的元器件好坏,发现有一个电阻的阻值有470K变成了980K,这个电阻一端连着3205的第9脚,另一端连着3205的第16脚.上点量电压发现9脚这边有个1.6V,16脚这边只有1.0V,好象是不正常.
于是更换了这个电阻,上电.3205发出VRMPG了,CPU复位也出来了.

上CPU跑85,安全芯片没了,板来的时候就是没安全芯片的,于是找了个免安全新片的BIOS资料刷了上去,上电跑32,也不知道是挡在哪里过不了.只好找了个安全芯片,再把原来跑85的BIOS上回去,上电能显示了,证明BGA是好的.是BIOS资料没刷对.在基地论坛重新下了个T40免安全芯片的资料后,刷上去终于能进系统了.

装机装好后才发现触摸板和指点感用不了,装了驱动也不行,还有个驱动装不上去,系统里发现了IBM的鼠标,有个叹号.只好又拆机.以前听师傅说指点杆和触摸板用不了一般都是5V的电压没了.量了键盘接口和触摸板接口都有5V电压,于是更换了3257,故障还是没有解决.上论坛看了一下大家关于触摸板和指点杆的问题,还是决定换H8.其实维修本来就应该怀疑就换的嘛,只是烙铁不大好,不喜欢乱换东西.把H8换上去之后触摸板能用了,指点杆竟然还是用不了,快崩溃了.

没有怀疑是不是H8没焊接好,毕竟没那么巧刚好指点杆用不了.有点没思路了,难道换换PMH4,有几条线是连到这个芯片的.刚好有个客人透过玻璃窗子看我在修板,我也不能发呆,于是拿着万用表装装样子,漫不经心的量了一下3257旁边电阻的对地阻值,竟然不小心量到一个无穷大的..晕了.我根本没往这想,都换过一个芯片了.于是补焊3257,还是无穷大.看来我运气不好,换了个坏的上去.把原来的3257换回去,指点杆也能用了..

总结:3505的REF电压回馈不正常会导致不发出VRMPG,跑85师傅说其实是CPU过一半而不是不过内存,应该先上个安全芯片确定能跑完所有代码.触摸板和指点杆由H8和3257控制,哪个坏都用不了.

网友:
焊接是基本功  往往被人忽视  有时候就本来判断是正确的 但是由于焊接功夫没到家 结果走很多弯路 很可惜

网友:
还有焊接的时候  取芯片我一般用850吹下 焊上去的时候我都是用烙铁 先连锡焊再脱锡 这样焊接比吹上去更可靠

网友:
修板很认真啊,赞一个。

网友:
l论坛有图纸好修的,这板子L4阻抗微短,是39,一般是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