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8020e复印机问题,请大家帮看一下

楼主(2009-10-30):
接修一台松下8020复印机,先是复印效果差、扳手灯亮,上一家维修时做过总清、维修模式参数被初始化,没有备份原参数,估计应该有10万张以上的复印量。
检查后发现鼓芯、热辊都有点问题,清洁机器,更换鼓芯、载体、热辊,接着f8-9、f8-14,全部顺利完成,重开机,连续复印,完全恢复正常,复印效果与新机无异。隔天给客户送去,当着客户试印了几张,客户很满意,正准备收工具走人,气人的事发生了
,机器报缺粉,但粉筒里还有不少粉,不管怎么调,都报缺粉,碳粉传感器线路正常,倒出载体重装,报缺粉,最后f9-06-06清除闪存,不报缺粉了,也能复印了,但跑载体、跑粉,f6-21、f6-26均为零,做f8-9机器运行几分钟亮扳手,至此,不管怎么折腾,都不能完成f8-9,运行几分钟就亮扳手,查故障码为e03-03,显影总成反复检查也没找到什么,现在手工输入f6-21值,机器可以用,但这也不是办法啊,再者复印品手摸始终有凹凸感,应该是下粉大了,调f6-21有点变化,但始终不能完全消除凹凸感,实在没法了,只好上论坛求助,各位高手,帮忙啊!!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晕了,都没人帮一下吗?

网友:
拿走炭粉瓶,放兩張空白纸遮蓋原稿台玻璃前端約5cm左右,打開原稿台複印約10-20張左右,因這會複印出全黑紙張,前端5cm空白是為了防止卡纸,當你感覺沒有凹凸感的時候按停止,謹記不要裝進炭粉瓶,重新再做炭粉濃度初始化,f8-9,f8-14,完成後才裝進炭粉瓶回機器,祝君好運.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也是考虑传感器有问题,md,这小小的一个东东真贵啊,明天到货,想来应该可以解决问题。顺便问一下,坛子里有没有做松下配件的。

网友(2009-12-05):
也许是你并不是新加载体就做了加载载体动作,使机器参数不正确。
#3楼的作法是帮你将载体恢复成新加入时的状态,这样再做加载载体动作,就正好了。建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