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楼主(2009-10-30):
今天客户拿过来一台DV2000的
笔记本
进系统能听到声音,初步检测是显卡出了问题,不知道加焊能不能好,请遇到过同样问题的高手指教,给我一个方案
笔记本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条的问题 啊或者屏,屏线

网友:
我刚做完一个V2000的,,我是重新换了一个显卡,,这样保险点

网友:
按经验讲是显卡问题 但是不排除屏线或屏接口问题 可以通过测量显卡上屏的控制信号确定

网友:
高压条没问题的,有的时候能进去看电影的时候突然挂了

网友:
这个机器收到了 一般都是显卡出问题!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新版的显卡, 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