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LO2 SE 开机能显示,显示15秒断电

楼主(2009-10-30):
今天遇到一块ASUS P5LO2 SE 的板,能正常跑马,显示后就出现一个画面就定在那里不动了,全是英文看不懂.最下面的一行有个数字是15,然后后面是感叹号,画面英文记不清了,结果我数了数,试了好几次,还真都是15秒左右断电了,再触发能触发,CMOS已放电,I/O也换过,BIOS刷过还是没用,没有思路求助各路高手指点下

网友:
15这个数字是自动减少吗?就是15、14、13。。这样子?

网友:
看不懂就抄下来,再发上来我们给你翻译

网友:
取下网卡芯片再说

网友:
怎么看好像是 在 拆炸弹一样 ,呵呵

网友:
楼主拍张相片上来给大伙看看多好啊,ASUS的板子最难修了

网友:
楼主最好把那段英文写出来
还有测试的时候是不是最小系统?

网友:
应该大意是USB电流过大,15秒后自动关机吧,碰到过次,你试刷一下BIOS吧,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
前天我也接了1台一模一样的故障,型号也是P5PL2,也是报错15自动关机,好像是出线USB,COMS报错等,电压也测过,BIOS也刷过没用,现在我晕了今天又接了1台一样现象的机子,型号是ASUS M2V-MX,现在是华硕板子我看了就晕

网友:
回2楼,不是显示15,14那样,而是直接15自动关机了,关机的时候显示的画面还在15秒那个画面

网友:
报错我抄下了,如下:
No keyboard detected
Cmos  chenksum  bad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overclocking  failed! please enter setup to re-configure your system  然后差不多10秒左右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多谢!我也正准备发上来还好你先发了,请问你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吗。请高手看看指点一下!

网友:
我有2快这样的板子应该是同一个毛病,华硕的板子看起来头疼

网友:
进COMS设置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否具体说下怎么设置,多谢!

网友:
烧bios 检查coms线路

网友:
No keyboard detected
Cmos  chenksum  bad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overclocking  failed! please enter setup to re-configure your system

网友:
没有检测到键盘
坏的CMOS chenksum
对现状的USB设备检测
系统将关闭15秒后,
超频失败!请输入设置,重新配置系统

网友:
可能是 BIOS芯片损坏的几率大

网友:
没结果啊!
       哎``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是我换了两个BIOS芯片呀,这两个BIOS芯片在别的主板上用是好的,所以我基本排除是BIOS芯片坏或是资料的问题,BIOS与座的接触也应该的没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usb电流过大,写的很明确。

网友:
USB前面板 连接 针坐上有个跳线 ,如果没跳。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把 主板上的USB的跳线   跳一下!
  要好几个
  我好像遇到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BIOS芯片我换过了,确定没问题,而且我是直接把芯片焊在板子上的,接触也是没问题的,结果还是一样,应该确定不是BIOS这里的问题吧,请知道的高手解释下

网友:
看一下USB的跳线,看看是不是少了跳线帽,少了那就东西也会那样提示哦,有兴趣的可以试试看!!!

网友(2009-12-05):
拜托各位高人指点指点,现在又遇到两块一模一样的板,没办法下手啊,急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