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经验CPU供电问题

楼主(2009-10-30):
本人在基地逛了有一年多,不怎么喜欢发贴,今天闲着没事就把这两天维过的板给大家分享下,有不对的地方还望谅解!
技嘉854主板:这张板是朋友收垃圾收到的,用了5个大元,我看成色还好,只不过是用SD内存的,我个人有点讨厌(现在都用DDR3的原因)后来就勉强要了,拿回来清下理下,看下有什么元件掉了,通过检查没事就测下有没短路的,OK通过了就上卡测下电压,内存,显卡,PCI都有时钟和供电,复位也正常,问题就出在CPU这块,时钟正常,供电全没,接下来查管场发现只有12V,控制全部没,拆个管下来测下,正常没事!确定问题出在主供电芯片上,就直接代换掉,再测下供电全部出来了,正常了就上U,难怪的事又来了,不跑码,停了一下想到平时的习惯就把它放下电再说,接着继续触发,行了跑起来正常了.
华硕865主板:客户说前段时间用着就有点怪,开机时间久,有时开到一半重启,直到前天开不了机就搬主机来了.接到后就先查它一下,最后问题确定在主板上,就开始查主板了,板能跑码直到FF,(心里想着,能到难的了,还真是很思路呢)不管了,谁叫我们干这行的,再难的也要找出来,这块板桥发热很厉害,CPU也是,既然是热得快就有无件受不了性能打折,着手从CPU查起,发现场管很热,查了下都不会坏,突然间手碰到一个芯片,还真差点被烫伤了,发现是供电控制芯片,就先把它给换过再说,接上硬盘 OK 能进系统一切正常!给它来个重开启几次 正常,考机5小时没事就叫客户来取机了!

网友:
楼主写作能力不好,,文章不是很顺通

网友:
马马虎虎,毕竟不是写作文

网友:
嘿嘿 将就还能理解呢

网友:
呵呵,也不错啊!大概意思懂了

网友:
虽然写得不通顺。但内容还可以吧、。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就把它放下电再说"
就是清空 BIOS 么!

"供电控制芯片"
是   ADP3110!?

还是  ADP3180J!?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主板CPU主供电才0.9V,上管控制电压为1.72V,主电源控制芯片,电源IC都换了还是一样,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维修这行   就是这样  学了 楼主

网友: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写的虽然不是什么大文章,但还能看的懂,呵呵。谢了。

网友:
我现在收到一块12V故障的主板。不插12V四针线电源不保护,插上就会电源保护。现象为:电源转一下停了,接着再启动,CPU上风扇再转,紧接着又停了,如此反复不已。去掉四针12V电源线,测试卡不显数字。偶尔一次,跑到FF停了。现在是一直电源发生保护。因为开机时间短,摸着没有发现哪个元件过热。没有设备,无法换电源控制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