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7下运行虚拟XP,可以把XP的软件拖出来使用哦!

楼主(2009-10-30):
很多人不敢马上升级到 Windows7 除了部分硬件配置较低外,另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怕 Windows7 的兼容性不能很好的运行现在一些只能在 XP 中才能正常使用的软件了。

      其实在 Windows7 的专业版或旗舰版中,微软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叫做 Windows XP Mode 的功能!它可以轻松地从 Windows 7 上直接运行多一个 Windows XP SP3 的操作系统,你可以安装和运行许多只能运行于XP的应用程序。其实说白了就是微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装好了XP的虚拟机,相比传统的安装双系统,使用虚拟机的好处就是不用重启即可同时运行它们,而且在虚拟化的XP里面的操作不会影响到Win7,可以说是相当的实用……

Windows XP Mode 基于微软的Virtual PC虚拟化技术,结合处理器的硬件虚拟化功能(AMD-V/Intel VT),可在Windows 7 专业版、企业版、旗舰版操作系统内模拟 Windows XP SP3 系统环境,当然其应用条件是 Windows 7 非家庭版和一个支持硬件虚拟化的CPU,以及不小于2GB的内存。

Windows XP Mode 其实就是一款专为 Windows 7 特别定制的 Windows Virtual PC,可以看作是 Windows Virtual PC 加送一个合法授权的Windows XP虚拟机。当然,如果你的Win7是家庭版的,就没法使用这个功能了。不过你也可以使用异次元之前介绍过的免费的虚拟机 VirtualBox,然后自己装一个XP即可拥有类似的功能!

当然,这个虚拟XP的性能是无法和独立的正统XP相比,运行一些普通的实用软件没有问题,但如果要进行高性能任务,比如视频压缩,或者玩3D游戏等,那就不适合在虚拟XP模式中运行了。

      另外,Windows XP Mode 有一个亮点,就是可以将XP虚拟机内安装的程序“发布”到Windows 7主机上。发布后,用户再运行该程序,将不需要接触Virtual PC界面。这话怎么说呢?其实意思就是,一般虚拟机的程序都运行在虚拟机的窗口里面,那个窗口就像一个显示器一样,你只能在你的显示器的范围内使用你的软件,然而,现在的XP Mode已经可以把在虚拟机里面的程序直接拉出来在Win7的界面中使用!

用户可以在开始菜单选择发布后的IE 6 (注意,是XP中的IE6.0),用户看到的它就跟普通的Win7上的程序是一样的。而实际上,该程序是运行在后台的Windows XP虚拟机中的,本来应该是显示在XP的窗口里面的,现在被我们拉出来在Win7上用了。这就极大的提高了虚拟机使用时的方便性了!
PS:安装顺序,先安装Windows XP Mode,再安装 Windows Virtual PC

网友:
Windows XP Mode 中文正式版.rar (267 Bytes, 下载次数: 141)

Windows Virtual PC 中文版64位版.part1.rar

Windows Virtual PC 中文版64位版.part2.rar

Windows Virtual PC 中文版64位版.part3.rar

Windows Virtual PC 中文版64位版.part4.rar

Windows Virtual PC 中文版64位版.part5.rar

Windows Virtual PC 中文版64位版.part6.rar

网友:
这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
win7的虚拟机?

网友(2010-03-18):
有听说过,不过要求好像蛮多的,不怎么想装
还是用自己的虚拟机和双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