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nf4k8ac-1.0两个怪问题

楼主(2009-10-30):
富士康nf4k8ac-1.0两个怪问题,请高手帮我解决

第一块串口硬盘找不到,硬盘没有问题,是不是主板的桥不行了??
第二块主板不加显卡,主板诊断卡可能通过检查,装上显卡后,主板诊断卡只能走到c1内存肯定是没有问题,显卡也是没有问题的,会是主板那里的问题呢,走到c1后主板诊断卡上的run灯自动熄灭。正常能通过检查的这个灯好像是不会熄灭的。

网友:
这两种情况基本上都是南桥空焊!

网友:
北桥空 不是南桥

网友:
只有一个桥,串口选项默认是打开的。压到北桥问题依旧。

网友:
把桥加焊之后在看。有些压着是看不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