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烂板黑屏掉电修复记(附图和讨论)

楼主(2009-10-30):
此板是在XP滚动条处黑屏(严格讲是灯管亮,没有字),按照常规思路先加焊显卡芯片,试机故障不变,多试几次后发现进到BIOS里出现几处短横线的花屏,并且掉电,还是老经验,直接上BGA机换了一块新显卡,再试机,“纠结”啊,故障和没修前一样。
    冷静了一下,再试机,压显卡时感觉温度有些高,而且升温很快,再摸反面,发现1.8M和VccVedioCore1.8v的电感烫手(不正常,正常时应该微热),这次没有马上拆显卡 先测量显卡各组供电,没有发现异常,对比正常板子测量各供电的阻值,也正常。(此时好郁闷的)
    再冷静一下,这块板子是统货的板子,补过好多料的。难道还有掉料不成。仔细查看板子,终于在屏接口下方 R198/220k 处发现此电阻掉料,并且有一根锡刺将两端短路,疑难杂症由此产生啊。将此处补料,开机,一切OK。

    回想一下因为维修的经验主义让我冤枉了一个好“同志”(显卡)。
    分析一下R198处短路造成Q112工作不正常,Q112 G极高电平,管子导通从而引起U57 PIN13电平不对,造成U57输出的两个1.8V不良。但是测量1.8V又是正常的,我自己都好矛盾啊,只能这样猜测了,是不是波形不对呢,驱动的激励不足?刚换的安泰信1102C还没有顺手,有时间再对比正常板子的Q79 Q59波形看一看。各位大侠有兴趣的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
想问一下,P13当时电压是多少?正常时又是多少。P13脚是什么定义呢?好像与3PIN有关系。

网友:
今天又拿了一片板子做了实验,正常工作时Q112的D极(也就是U57的PIN13)为0.88V,当短路R198后为0V,Q111始终不受影响,1.8Vvedio core on的开启信号就不受影响,所以1.8V输出是有的。U57 pin13 的电压改变,影响的是Q79的驱动信号,下面是用AS1102c录制的Q79 pin2 pin4高端管和低端管G极波形图(对着说明书第一次使用)分别是短路前后的对照:

网友(2009-12-23):
统货的板子

什么意思?
奇怪

网友:
看来这些疑难问题。还真少不了示波器。

网友:
IBM  X41的点位图拿出来分享一下啦!!!

网友:
哦    应该是X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