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VGN-TX27CP 修亮后不能引导系统

楼主(2009-10-30):
该机一开始为不能开机,但是用手按住PCBA的某个部位,就能开起来,并且能进入系统,后来加焊CPU解决了不能开机的问题,但是机器从此就再也不能引导系统了,不管是从光驱还是从硬盘都不能引导,试过N次了,有点没折了,就开始怀疑起南桥了,把它给换了,还是不行。请各界大师前来相助呀!

网友:
这种机器的硬盘和光驱接口的连线上有几个IC的,你试试把硬盘拆了,用带PE的光盘从光驱启动看看能不能启动成功.

网友:
不行,我单独挂过两者之一,都不行。重新GHOST过了一个系统,重启后过了SONY LOG就直接跳出个光标,然后就类似于死机了,按什么按都没用。

网友:
BIOS清一下,一般SONY的机器硬件发生变化的时候,会出现此类状况!

网友:
兄才的意思是重刷一次BIOS吗?

网友:
清一下BIOS为何意,是还原到出厂默认状态,还是重新刷BIOS的固件。还望指点。

网友:
就是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早就做过了。

网友:
谁有该本本的BIOS吗?、

网友:
把BIOS程序刷下看看呢

网友:
sony的bios不好找啊的啊

网友:
换CPU试试呢?我遇到过CPU有问题不能引导系统的,不过那是台式机,DEL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