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来解析下IBM T6 以上的板子的上电时序>

楼主(2009-10-30):
T6以上的机器不通电.没有3.3 5V的怎么修啊.
最近遇到几个都不会修.大侠们来说说这板的待机情况下的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芯片的定义也不清楚..拿到手头完全不知道如何下手.
又不能拿T4的板子的维修经验来修T 6的板.谢谢了...
维修经验
芯片

网友:
期待高手来讲解 以后这种机器应该会多一些

网友:
大体上差不多啊 没什么大的变话 就是用的芯片有升级 基本功能和原理变化不大

网友:
期待高手解析

网友:
进来等高手
楼主也可以弄份图纸

网友:
基础电路没有太多的变化 按照T4的思路来修就可以的

网友:
遇到过几台了,没主控信号的,都是修不出来,T6不好修

网友:
可以参照T4

网友:
*脏话*麻烦了 我还没学会就来新的了 郁闷啊

网友:
可以参考的 大致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