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不加电维修案例

楼主(2009-10-30):
拆机检测裸板可以上加,重新装好机器不加电,经多次反复测试发现是只要装了光驱就不加电,不装光驱可以开机,确定了是光驱引起不加电,拆开光驱测试发现位于光驱电路板上的+5VVCC有一电容对地短路,更换C86后测试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lz我也碰到过一次光驱里面有个电容短了,导致不加电。

网友:
我只遇到过光驱电路板掉螺丝,启动自检超慢的

网友:
修本本不能单纯靠经验   还得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