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G SATA硬盘,进BIOS里只认6.2G,开机有哒哒响,还有救吗

楼主(2009-10-30):
我一个服务器上的80G SATA硬盘, 进BIOS里只认6.2G,并且型号也不正确了,开机通电时有哒哒响,还有救吗,里面好多重要数据

我认为这是硬盘上的电路板的故障, 盘片应该没事的吧

可是找不到相同型号的硬盘,想换个电路板试试都不行

网友:
有哒哒响,想修好就有些难了~~~~

网友:
找专业公司修吧。

网友:
哒哒响基本上是磁头有问题啦!~想要资料就可能找专业的公司开盘去吧!

网友:
我觉的修不好了,还是从新换一个吧

网友:
先换个好板试试吧,不行的话就开盘吧。

网友:
在BIOS里只认6.2G,并且型号识别不正确, 我很确定板一定有问题,这种80G的SATA的板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