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自动掉电重起维修

楼主(2009-10-31):
别的电脑公司送来一旭日125机器开机掉电从起掉电的循环故障。
分析很有可能是有电压没有或者是虚焊导致的
拆机发现散热器出风口给堵得严严实实的,心想这个问题一定是虚焊了,单主板上电测试故障一样,先简后难的思路,先一个一个的用手按
IC,当按到EC的时候,发现机器可以正常的启动,心中大喜,加焊EC后,故障排除排除
  这个问题可能是EC某个脚或者多个脚虚焊,导致EC不能正确的检测各路电压或者电流或者是什么信号,从而保护性的自动掉电和上电!

这里提个问题,大家在遇到像我这个故障的时候,不要以为是CPU座子,或者是CPU供电IC问题,NB就更不可能了,因为CPU  NB上都有散热片,还有风扇吹,即使发热,还有散热片呢,只有EC在工作的时候发热还没有散热,所以先要怀疑

网友:
EC的脚太多了,以后出BGA封装的虚焊的情况会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