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技术重要!

楼主(2009-10-31):
前几天,一块杂牌815坏了,经过测试,确定是io坏了,于是着手更换io芯片,用858风枪加热了一会,io有松动,用起拔器一提,下来了,正高兴呢,可发现一个焊盘跟着一起掉下来了,哎,郁闷,不管那么多,先换上一个io再说,换好后发现键盘接口没反应了,开关机正常。看那个掉了的焊盘,心想问题一定出在这,取下io,想用别的办法补救一下,这一取可好,又掉了两个焊盘,再焊上io,时钟出问题了,5v也长亮,更郁闷了,看着那掉了的焊盘只有投降了,好好的板子,找到问题在哪,结果因为焊功太差就这样报废了,太可惜了。另外还焊坏一个断针cpu,只断了一个针,结果把旁边的针也给搞下来了。再次放弃,看来焊接技术真要下功夫了,不能再继续搞破坏了,这几天一直在看焊接技术版,受益匪浅。明白自己问题出在哪里了,以后会多注意了,有起拔器并不是一件好事,有时一急,就会把焊盘一起拽下来,在这里把自己的感触写一下,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作为一个新手,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很多。

网友:
焊工多练练就可以了,要花点时间的.

网友:
对 焊接很重要 就想练武功 先蹲马步 画画画鸡蛋

网友:
明显温度高了。

网友:
方法和技巧都是要用的,但是焊功是练出来的。

网友:
焊工 找废板多多练习才是   熟能生巧的   切勿心急

网友:
能明白就好,就怕不明白继续蛮干。焊接技术不过关时要吃苦头的。

网友:
我的焊接技术也是马马虎虎的。

网友:
需要学会拉焊

网友:
我觉得有起拔器还是有用的,碰到有的芯片底下有焊盘的就好用了。

网友:
这是维修的最基础的技术.要多

网友:
io引脚这么密,拖焊是最好的办法。当然焊下来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
搞维修就得胆大心细,有时一不小心,本来快要收手的板子就可能把问题越搞越大,甚至报废板子。

网友:
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
看了这个,真的不错,我这里也是,这几天在苦练呢!!!哎~~~~我都不勇用自己的好主板试,找了几块废弃的在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