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不到IP地址上不去网

楼主(2009-10-31):
我用的是房东家的局域网,评不到IP地址也上不去网,请问是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网友:
路由器没开DHCP,要在路由器中打开,如果你交过钱,可以找他帮你开通的。

网友:
现在的有些线也不怎么行。。。尤其比较长的。。顺序错了后。。信号衰减的很快。。

网友:
先检查下你的本地连接有没有分到IP地址,若没有的话可能是路由没有打开dhcp自动分配地址,联系一下你房东设置下就OK了

网友:
1、是不是网线太长或不通
2、路由器没设DHCP(自动分配ip)服务
3、网卡有问题,可以再“运行”里输入“CMD”在DOS窗口下输入“IPCONFIG/ALL”查看网卡的物理地址是不是全是“0”或全是“F”如果是就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