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cpu 一开机就断电

楼主(2009-10-31):
上了cpu就跑00 有时候能启动,很不稳定,外设是好的 。应该是主板问题
cpu供电正常1.5v 内存正常,有复位,真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cpu
cpu供电

网友:
压一压看看是不是cp座开焊了。

网友:
压下南桥和CPU座

网友:
看看主板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是什么板,有些板不上CPU不开机的,查一下CPU主供电的上下管,主板其他供电钟

网友A:
加焊一下 桥 和 u座 嘎嘎 好饿了

网友:
可能是虚焊吧

网友:
一般是CPU座空焊了

网友:
cpu会发热 、、、、、、、、、

网友:
先量一下mos管吧,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cpu座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