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文祥E350 E356系列无法分区问题

楼主(2009-10-31):
操作案例:方正文祥E350 E356系列

故障现象:开机的时每次都要选择按WINXP才可以进入系统,无法分区等

解决方法:

第一步:开机按DEL键进入主板BIOS设置

第二步:进入BIOS-Intergrated Peripherals-Onboard Lan Boot Rom-[Disabled]

说明:开机在设备检测阶段按DEL进CMOS设置后进其中的BIOS选单看看找到INSTERGRATED PERIPHERALS选项单进入找到ONBOARD DEVICE下找到FOUNDER RECOVERY MODE字样的选项,选DISABLE禁止掉关闭。转载请著名出处 瑶瑶~。

第三步:启动纯DOS,也可以用Win98,GHOST盘中的DOS工具,启动盘DOS命令行,在DOS下键入命令“fdisk /mbr“(此命令用于重写主引导记录), 重新开机从硬盘启动即可。如果系统没有问题应该可以正常启动。如系统有问题则需要重新安装系统。转载请著名出处 瑶瑶~。

此方法可以解决不能分区,开机提示WINXP等问题。

经测试此方法适用于易生公司的任何产品软件版(除带硬件保护卡系列)的机器,不受品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