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如何限制网速?

楼主(2009-10-31):
请教各位大侠:有三台电脑共用一个路由器上网,我想限制某一台的上网速度,该如何设置?谢谢
路由器
电脑

网友:
1.找个带限速的路由器
2.自己做个带限速的软路由,比如ROS
3.使用工具,比如,聚生网管,P2P终结者,SKiller 3.31等

网友:
廉价方案,买个博通芯片的无线路由,支持刷写tomato dd wrt固件 或者国产的wayos固件,tt支持qos限速,wayos主打的就是qos智能限速,楼主可以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