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TCL C610不上电一例

楼主(2009-10-31):
机型:TCL C610
芯片组:SIS651+SIS962+PC87591E+SST39VF040
故障现象:不上电
维修过程:
1。上可调电源,无待机电流,MAX1632的22P 无V+电压,查19V保险已坏,更换后有了19V。待机从0。28V跳到0。04V。
2。查1632的23有高电平,21P的VL5正常,7P/28P有高电平的ON信号,但9P无VREF电压
3。更换MAX1632,仍无V3A/V5A,查1632外围电路,无异常,V3A/V5A电感对地值正常,说明后级电路有问题引起保护。
4。查V3A/V5A后级电路发现,V3S对地了,先断开后级电路,V5A正常,V3A只有2。86V偏低,更换V3A的上管4800后恢复3。4V,V3A/V5A/V1。8A正常输出。
5。再修V3S,依次拆下网卡RL8201BL ,南桥,PC卡控制芯片后,V3S阻值恢复到380,网卡接口的四个电感全部烧坏,看来是网卡雷击引起。
6,更换网卡,南桥和其它坏件后,上电正常,此本修复!

网友:
更换V3A的上管后恢复3.4V. 说明不短了。为什么还要拆芯片呀

网友:
就是。就是。难道是先拆的。后面在装的。也没有道理噻。LZ解释哈哈

网友:
人家是断开后级电路再修的好不好!看贴子一点都不认真的

网友:
后及电路怎么断的啊

网友:
断是可以断,但这样的办法也太慢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听楼主说3VS短路了吗?

网友:
网卡RL8201BL ,南桥,PC卡控制芯片,同时都烧了吗,干嘛全都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