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修DDR2中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10-31):
修DDR2中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今天修到一条金斯顿 1G 667 双面 16片颗粒的内存条,故障是单独上这根内存不能点亮,如果用一个好内存插第一个槽,将这根内存放到第二根槽,主板能点亮,也能认出这个1G的内存,也能进系统。 于是我用软件将这个SPD 备份出来,又用程序将一个1G 667 的SPD写入到这个内存条,但是写到一半提示出错了。重写多次均一样。后来,从重启后,再也认不到这根内存条了。
   这是不是,用软件读出的*.SPD文件,经过编程器正常写入后,不能正常使用?

    DDR2代内存中,它的SPD芯片与DDR1上的SPD芯片好像不能互代,有点不一样。DDR1代上的SPD芯片,有编程器可以正常编写,但是DDR2代上的SPD芯片放到编程器上,刷写老是提示出错。 不知这是什么原因?  不知道在用编程器刷写DD2上的芯片时,在选择芯片上应选什么型号的芯片?

   请论坛上高手,看到后能帮我解困。  谢谢了!

网友:
LZ用的什么型号的编程器?
580U的话输入SPD上面的器件型号就应该可以刷写的呀
我以前用软件刷过1代的内存(纸片包住金手指),2代的没刷过。
你用编程器不成,是不是编程器不支持该SPD器件呀。

网友:
580U的话输入SPD上面的器件型号,找不到这个型号啊!

个人觉得一代上的SPD芯片,与二代上的SPD芯片绝对不能代换的。

网友:
不知道 但是我互换了可以用 但是有点小问题 用编程器的时候 条子稍微碰一下 或者拉一下 再写入或者读取的话 条子就带不起来了

网友:
那种写入一半就停的是只读型的EPROM,换成可擦写的EEPROM就可以了。

网友:
这条DDR2的内存已修好,原因是EPPROM的供电脚到,金手指间有断线,所以致无论刷什么后,上机均不认。

我用一根线连EPPROM的第8脚与电源的3。3V,后加电就正常了。

  同时也感谢贝贝版主,让我明白了:那种写入一半就停的是只读型的EPROM,换成可擦写的EEPROM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