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松下CF-W2换硬盘一波三折

楼主(2009-10-31):
前天接修一台松下CF-W2本子,接到手时无法开机,按键没有一点弹性,拆开机器一看原来是给人拆过,没有装好,裸板测试,无显,电源能上到0。3A,这机器集成度很高,连CPU都集成在板上。板上插槽插有一块像内存差不多的小卡,没看到有内存,仔细看卡上的芯片,原来还真是根内存,不过太特殊了,一眼没看出来。拔掉再点一下,电流上去了,屏幕有显示,能正常启动,呵呵,原来板子上还集成了256内存。内存金手指擦了一下,上机,正常,窃喜,以为搞定了。装好硬盘再试,系统启动不了,进CMOS看,居然没测到硬盘,小样,咋这么倒霉,看来赚不了多少钱了。我心瓦凉瓦凉的。可是戏剧性情节还在后面。
    由于手上IDE硬盘已经用完,没有硬盘试。(不过,以前也从来不试,硬盘根本不转)给用户报了个硬盘的价格加了点维修费,用户认可。从另一个店里调了块WD40G-IDE硬盘过来(本子太老,怕不认大硬盘),装上,开机准备装系统,怎么没有显示?拆掉硬盘,有显示,继续瓦凉到底。难道主板南桥还真有问题?新手不懂从哪着手,百度一下CF-W2不认硬盘,结果让我跌破三付眼镜:这机器硬盘竟然不是普通IDE,还好有高手给出解决方案,觉得蛮有新意,特转给各位参祥参祥:

CF-W2硬盘更换
公司的肖さん的笔记本(松下的CF-W2)HDD坏掉了,问了国内,说没有这种HDD,不能修理。于是托同事拿到这边来修。而且保修早就过了。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CF-W2的原配HDD是东芝的MK4025GASL,一种特殊的硬盘。马达驱动5V,逻辑单元3.3V。基本没有地方买。而且官方修理的话,大概要5.9万。。。简直是天价!市面上的一般HDD通过折断41和44号管脚可以代替原配硬盘,而且有不少文章介绍如何更换。更换过程非常复杂,基本要把整个PC大卸八块。虽然很感兴趣,但是却又有点担心。。。 征求老肖同意后。我决定自己挑战一下。。。 周六上午,定的日立IBM的HDD(HTS541612J9AT00 (120GB 9.5mm))送来了。周日下午开始挑战!

还没拆下来的硬盘,据说很快很省电

硬盘折针示意图

网友:
这个我以前也听说过,43针应该是3.3V,折断就可以让主板用44针的5V供电了.
不过45针干嘛要折断啊,好象是地脚吧

网友:
折一根好象就可以了。

网友:
这机器好像是PII的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也是找不到硬盘。他是放在车后面后来就找不到了。拆机拿出硬盘用普通的转接头测硬盘是好的,之后上了一个普通IDE硬盘,不认盘。后来把硬盘接口重新插一下就好了。

网友:
普通的笔记本硬盘是5V供电的,松下本用的是3.3V  把42 43脚搞掉就可以了  做过几台了。

网友(2020-11-29):
好老的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