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华硕显示器怎么改万能驱动板

楼主(2009-10-31):
昨天收到了台华硕液晶显示器 驱动板在屏板上是一体的 这种显示器怎么改万能驱动板 求各位老大指教下

网友:
该电路 比较特殊。一般不能改。必须要改的话,先研究其电路。看他的视频处理芯片的型号。找对应型号的主控板,改线时对号入号即可

网友:
碰到了几台,没改成过,是AOC19的,不好改,呵呵

网友:
这种真的不好改哎!看那屏线,先看看屏参吧!

网友:
遇到这种机最好不要碰到驱动板坏   会死得很惨的 也只接手过几台BQ的机子是这样的

网友:
修板吧。。       拆开小心屏线

网友:
改不了,这是一体的,。。。

网友(2010-03-14):
那这样就麻烦了!另哪里有屏参?

网友:
比较牛逼啊,明基有款是一样的,驱动板设计在屏电路板里面了,改的话,风险很大,要签协议才行的

网友:
该不了    别研究了

网友:
明基的71G+(Q7T4)就有一款这种的一体屏,只要掌握了它的芯片组工作原理,要自己改也是可以的,但前提是要有过硬的技术,风险还是很大的

网友:
还有这样的一体板呀,那全部换通用板行不?屏是什么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