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15PDTL无供电

楼主(2009-10-31):
一INTEL D915DTL上电自动触发,无U的供电,上775假负载测时钟0。27,VTT参考电压1.26,PG为1.28,核心供电为0,测U的数据线有二根对地为0,其余的为300多,它的供电是ADP3188驱动4个ADP3418的4项供电,测VID为1 1 1 0 1 1,ADP3188的十一脚供电为1.28,十二脚为0.换过ADP3188还是无供电,望高手指点.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加焊桥试试     北桥一个信号给 cpu供电芯片  是芯片电压输出 前提是u是好的 u座没问题

网友:
intel 系列上CPU才能加电,915有的需要上CPU才有供电, 3188坏的也频繁  还有就是3418K

网友:
上真U 也没有供电,换过ADP3188也是没有供电的

网友:
不过U的数据线有二根对地为0,这是不是不正常呀

网友:
北桥坏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2009-12-06):
上假负载可以上电?

网友:
CPU座子虚焊可能较大,先测试内存等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