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兄弟2820传真机开机报警?

楼主(2009-10-31):
一开机后报警发出嘟!嘟!嘟!不能打印了出错提示是 OPEN THE FRONT COVER THER REPLUCE THE TONER CARTRIAGE WITH A NEW ONE
是什么意思,是检测不到晒鼓吗?

网友:
清洁一下硒鼓试试吧

网友:
鼓计数器是不是满了?联想3120也是这个。

清鼓文法:
1、要重置硒鼓计数器,请确保前盖打开,然后按控制面板上的Option(选项)键
2 、 A,对于DCP系列机器当屏幕上出现Replace Drum(更换硒鼓)信息时, 请按▲键.当屏幕上出现Accepted(已接受)信息时,请合上前盖.

     B,对于MFC系列的机器 当屏幕上出现Replace Drum(更换硒鼓)信息时,请按数字1.当屏幕上出现Accepted ( 已接受)信息时,请合上前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