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800-mx 自检全过,没有显示!

楼主(2009-10-31):
自检过了,没显示,放过电,北桥加焊过,BIOS刷过,故障依旧。内存1 2插槽跑D5,3 4 能通过~完全没有思路,请大侠指点!
iOS

网友:
没显示应该修显示啊,先不管内存的1,2槽。
你的没显示指的是VGA没显示还是AGP没显示?还是全都没显示?全都没显示就重点看北桥的供电,显示电路的电压时钟。

网友:
集成的显卡,没有AGP插槽的!

网友:
那你插上个pci的显卡试试,看是不是你的集成显卡坏了?要是有pci-e的显卡插槽也行啊!

网友:
上PCI显卡看能不能显示,查VGA到北桥的线路,不行就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
集成的 加个独立显卡试试啥 如果没得独立显卡 你直接加焊下NB 问题就没得问题咯!
内存你主要检测一下 内存供电 如果不想检测。直接用风枪吹哈内存旁边的排阻,排容。你要确保插口是好的。你别说烧过了的。也来问这个问题。那就没得意思啦!

网友:
北桥我BGA做的,内存换了很多条了,这板他没显卡插槽啊!

网友:
你再做次桥 .安说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做了不下三次了。还做,我怕芯片爆了~~

网友:
加焊不行就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