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15寸液晶,开机显示,过几秒就无显示了

楼主(2009-10-31):
IBM 型号6636-AB1  15寸液晶,开机显示,过几秒就无显示了,开机时还看得到开机的英文提示,有时能走到XP欢迎使用时页面。就走不下去了,液晶显示器画面黑掉,电脑指示灯是正常亮的。电脑重启,又是显示到欢迎使用的地方,有时候到不了,就又黑掉了。

师傅们介绍下经验,什么原因造成的。

回复不方便本地上图,在这里编辑了,刚拆开看了,无电容爆浆,发鼓这些现象,电容目测正常。

网友:
先拆开机器,看一下再说

网友:
先拆开检查一下,这个显示器就两个毛病,爆电容和灯管老化

网友:
也可能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这机器电容爆的和厉害的

网友:
刚拆开看了,无电容爆浆,发鼓这些现象,电容目测正常。要从灯管下手了吗?

网友:
先用单灯试一下,看灯管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就查高压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