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40016A换上好电路板在BIOS下还检测不到

楼主(2009-10-31):
如题,请问该如何下手维修,谢谢了

网友:
把坏板上的FLASH芯片换到好板上试试

网友:
谢版主!!

是固件也相同的完全一样的两块硬盘,将坏盘的板换到好盘上就正常了,说明是坏盘盘体内的问题,坏盘的电路板是好的,请问在社种情况下照您说的换FLASH能有用是吗?

网友:
重写固件能否同时改变盘体内的相关参数以求得修复呢? 请指点

网友:
马达运转声音正常,也无敲盘等异响。

网友:
版本问题吧..再找张板看看..要不就上COM口看看是不是板的版本问题最直接

网友:
我看也有可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肯定没有换对  如果版本不对 换上去也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