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 C7-M VX800 山寨小本不开机

楼主(2009-10-31):
一台 山寨小本, 不开机,   VIA C7-M  VX800 芯片组, 和联想 S10  电路基本差不多,  各路电压都有, 前几日,加焊过 核心供电 芯片 和场管 电容,能开机,用了 几天又不行了,  CPU 供电有,但CPU 不发热,只发微微的热, 正常开机一秒就会烫的,  CPU核心电压 现在是 0.7几,如果启动应该到 9V 朝上,

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下,

网友:
把板放进烤箱烤烤看!可能就开机了!再考虑做北桥还是做CPU,南北桥是合一的那种吗?
QQ615933468 注明修小本的字样

网友:
可能是桥有开焊的。

网友:
小本基本都是散热问题。偶买了山寨上网本。U和NS连个散热片都没有,全靠键盘根本不行。。就买了散热底座。。然后还把底座内存哪里的板卸掉了。。风扇使劲吹。。所以你哪里估计应该是SB空焊了。。一般NS空焊不会影响吥开机。。不过小本都是NB SB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