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本不上电

楼主(2009-10-31):
手上有两个神州的本一个P4的老本P243d和迅迟本M352D
开机电压都正常安开机键没反应,P4老本之前能亮拆机之后就不亮了,迅迟本U口不好用换了之后不亮了再换了两个还是不行 应这两本之前都能亮现在不敢乱下手,期待各位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
不知你换了什么。

网友:
楼主还是送修吧. 自己修风险太大!

网友:
恩。。。一样的看法。。。如果不懂就送修。。要不问题怕会越来越大

网友:
我的积分怎么这么少呀

网友:
P4老本把内存重新擦一下,还有CPU重插一下;还有一个USB口取下来看看能不能开机呀;不行的话就只有送修了.

网友:
赶紧送到维修站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