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1上管被烧,并且一直被烧怎么回事

楼主(2009-10-31):
今天有一联想主板,出现复位灯常量,并且小四针12v下面的
场效应管
一直被烧,通电一分钟就短路,换了cpu电源管理芯片和滤波电容没有任何效果,请求指导,谢谢
cpu
芯片

网友:
如果电源IC没有问题,那就是你换的MOS电流太低了

网友:
换个大点的MOS管

网友:
我换的是相同的管子。有时候还伴有高频音

网友:
有高频声,应该还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你的是什么型号的管理芯片?和修板的相关信息

网友:
什么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