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这是屏虚焊吗?急,在线等!

楼主(2009-10-31):
今天接到一台BENQ液晶,无显示,花屏,破开一看,以前换过高压条(试了一下,是好的),我直接换了一块驱动板乐华2025的,用的是双8线,通用17程序,不花了,有点点白屏,不是很白,射像头看的话,完全是黑屏,换了好几个程序都一样。 接数据线,指示灯亮绿灯。

乐华的人说要我多换几个程序试下,现在换了还是一样,请高手指教一下,是不是屏虚焊吗?急急急!

网友:
高压条和驱动板都换过了,不止一次!
灯管应该没漏电~我用外接的高压条试过。

网友:
我们这里有一台71G+的屏坏 偏白用久了会白屏  屏电路上面有个四方的IC好汤 好像是个电源IC

网友:
检查板子,程序,屏线。

网友:
请考虑两个方面:液晶屏的背光是否有问题,即亮度是否有问题,若有换灯管;背光正常,有图像吗?有微弱的图像就是液晶屏的故障

网友:
很有可能是按键短路造成的,换按键试下。

网友:
今天我把屏也破开了,原来这个屏以前修过的,屏上跑过线,气死我了!

直接屏坏~

网友:
是屏的程序不对吧   线没有对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