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10-31):
为什么板子上有些地方有大面积的铜(用刀刨开的) 有的地方没有.那些铜是线路吗? 有的能看出细细的引线?

网友:
你看看这个
PCB高级设计之共阻抗及抑制[日期:2008-12-5] 作者: 来源:转载
关键字: PCB线路板 电磁干扰 主板维修 PCB生产 PCB加工 PCB设计 ATE电路板设计 手机PCB板 PCB抄板 PCB改板 电路板抄板 PCB制板 单面板 双层板 样机制作 设计软件

    共阻干扰是由PCB上大量的地线造成。PCB抄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回路共用一段地线时,不同的回路电流在共用地线上产生一定压降,此压降经放大就会影响电路性能;当电流频率很高PCB抄板时,会产生PCB抄板很大的感抗而使电路受到干扰。

为了抑制共阻抗干扰,可采用如下措施:

(1)一点接地

使同级单元电PCB抄板路的几个接地点尽量集中,以PCB抄板避免其他回路的交流信号窜人本级,或本级中的交流信号窜到其他回路中去。适用于信号的工作频率小于1MHZ的低频电路,如果工作频率在PCB抄板1一1OMHz而采用一点接地时,其地线长度应不超过波长的1/20。总之,一点接PCB抄板地是消除地线共阻抗干扰的基本原则。

(2)就近多点接地

PCB上有大量公共地线分布在板PCB抄板的边缘,且呈现半封闭回路(防磁场干扰),各级电路采PCB抄板取就近接地,以防地线PCB抄板太长。适用于信号的工作频率大于lOMHz的高频电路。

(3)汇流排接地

汇流排是由铜箔板镀银而成,PCB上所PCB抄板有集成电路的地线PCB抄板都接到汇流排上。汇流排具有条形对称传输线的PCB抄板低阻抗特性,在高速电路里,可提高信号传输速度,减少干扰。汇流排接地示意图如图所示。

(4)大面积接地

在高频电路PCB抄板中将PCB上所有不用面积PCB抄板均布设为地线,以减少地线中的感抗,从PCB抄板而削弱在地线上产生的高PCB抄板频信号,并对电场干扰起到屏蔽作用。大面积接地示PCB抄板意图如图所示。

(5)加粗接地线

若接地线很细,接地电位则随电流PCB抄板的变化而变化,致使电子设备的定时信号电平不稳,抗噪声性能变坏,其宽度至少应大于3mm。

(6)D/A(数/模)电路的地线分开

两种电路的地线各自独立,然后分别与电源端地线相连,以抑制它们相互干扰。